M23为什麽不动作?

楼主(2009-05-14):
各位高手:请问下面的程序错在哪里?在下面的程序中M22吸合后M23什麽不能动作?

楼主:
对不起各位!网页有错误图片发不清楚!

网友A:
图点击下就能看清楚了
M23还有没有其它地方用到?

网友B:
从图来看是可以的呀,楼主最好把整个程序传上来

网友C:
最好是整个程序传上来看

网友D:
在监控状态下把图片切下来贴上来;
如果M22通,M23没有通,可能是双线圈输出了;

网友E:
楼主最好把监控图截下来分析,Y0是否已经吸合?

网友F:
双线圈????是什么意思啊??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D:
就是程序中有两处或多处OUT M23或SET/RST M23等指令;

网友G:
m23没有>200

网友H:
[>    c200     ko]你监控这个条件有没有成立!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双线圈????是什么意思啊??能解释一下吗?

双线圈,就是指你搜索一下,在程序中,有不止一个地方用到了同一地址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