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4):
请问欧姆龙的plc CPM1-40CDR-A能和计算机通信吗,我做了两块232转485的板子,把232转485,再转为232可以实现两台计算机通信,但不能实现plc和pc通信,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CPM1A的吧;
与电脑通信可以用CPM1-CIF01通讯模块;
或直接用CQM1-CIF02电缆;

楼主:
是的,我使用了CPM1-CIF01通讯模块;如果直接232通信,用232电缆连接CPM1-CIF01通讯模块和计算机,没什么问题。
但是,我想用485通信,所以焊了两块板子,将232转换为485,在把485转为232,但是通信部成功。

楼主:
麻烦给我指点迷津,谢谢1

网友A:
呵呵;与电脑通信就直接用RS232.CIF01上面的开关放到HOST位置;

与电脑连你将232转换为485,在把485转为232,岂不是画蛇添足;

楼主:
只是为了用485通信,因为485有他的通信优势啊,我的毕设老师让这样做的。但是就是不能plc和计算机通信,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麻烦您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B:
那需要慢慢试验 感觉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