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漏型和源型

楼主(2009-05-15):
请教各位高手,什么是漏型,什么是源型

网友A:
就是接电源正负问题
对接入PLC来说
源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直流正极
漏型输入是指输入点接直流负极

网友B:
去这里看看,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56340

网友C:
呵呵;讲的通俗点:
电流都是从电压高的地方流向电压低的地方;
漏型就是电流从这点流出;
源型就是电流流入这点;

网友D:
其实接线时按图接好就行了。至于是源型还是漏型了解就行了。

网友E:
漏型就是NPN,源型就是PNP

网友F:
就是电流流入流出的区别,可以具体画图体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