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我的是CX-Programmer 5.0版的,怎么升级更高的版本。或者哪位大虾给我以个高级版本的编程软件。谢谢

网友A:
直接下载7.3版就可以啦,网上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B:
可以用CX-P 6.1
CX ONE 2.0或者3.0

网友C:
要是不用 CP1H 1L CX-Programmer 3.0就足够了

网友D:
不用升级,直接下载新的版本的就可以了

网友E:
新的版本只有部分功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新的版本只有部分功能

只有部分功能的是欧姆龙官方发布的免费版本~~

如果使用这个版本的话,建议使用7.2的版本,因为7.3的版本不能对CP1L进行编程,需要升级到V8或以上版本才可以。

楼主:
还就是想用 CP1H 、plc 网上下载的有正版的编程软件好么

网友G:
v7.1版本也行

楼主:
关键是找不不一定安装的了

网友H:
可以向代理商要一份编程软件的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