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噪音计

楼主(2009-05-15):
什么是噪音计及噪声计的工作原理:
     噪音计/声级计是噪声测量中最基本的仪器。噪音计/声级计一般由电容式传声器、前置放大器、衰减器、放大器、频率计权网络以及有效值指示表头等组成。
    噪音计/声级计的工作原理是:由传声器将声音转换成电信号,再由前置放大器变换阻抗,使传声器与衰减器匹配。放大器将输出信号加到计权网络,对信号进行频率计权(或外接滤波器),然后再经衰减器及放大器将信号放大到一定的幅值,送到有效值检波器(或外按电平记录仪),在指示表头上给出噪声声级的数值。 噪音计/声级计中的频率计权网络有A、B、C三种标准计权网络。A网络是模拟人耳对等响曲线中40方纯音的响应,它的曲线形状与340方的等响曲线相反,从而使电信号的中、低频段有较大的衰减。B网络是模拟人耳对70方纯音的响应,它使电信号的低频段有一定的衰减。C网络是模拟人耳对100方纯音的响应,在整个声频范围内有近乎平直的响应。
    噪音计/声级计经过频率计权网络测得的声压级称为声级,根据所使用的计权网不同,分别称为A声级、B声级和C声级,单位记作dB(A)、dB(B)和dB(C)。
    目前,测量噪声用的噪音计/声级计,表头响应按灵敏度可分为四种: (1)“慢”。表头时间常数为1000 ms,―般用于测量稳态噪声,测 得的数值为有效值。 (2)”快”。表头时间常数为125ms,一般用于测量波动较大的不稳态噪声和交通运输噪声等。快档接近人耳对声音的反应。 (3)“脉冲或脉冲保持”。表针上升时间为35ms,用于测量持续时间较长的脉冲噪声,如冲床、按锤等,测得的数值为最大有效值。 (4)“峰值保持”。表针上升时间小于20ms.用于测量持续时间很短的脉冲声,如枪、炮和爆炸声,测得的数值是峰值.即最大值。 噪音计/声级计可以外接滤波器和记录仪,对噪声做频谱分析。国产的ND2型精密噪音计/声级计内装了一个倍频页程滤波器,便于携带到现场和作频谱分析。
     噪音计/声级计按精度可分为精密噪音计/声级计和普通噪音计/声级计。精密噪音计/声级计的测量误差约为土1dB,普通噪音计/声级计约为土3dB。
    噪音计/声级计按用途可分为两类:一类用于测量稳态噪声,一类则用于测量不稳态噪声和脉冲噪声。 积分式噪音计/声级计是用来测量一段时间内不稳态噪声的等效声级的。噪声剂量计也是一种积分式噪音计/声级计,主要用来测量噪声暴露量。 脉冲式噪音计/声级计是用于测量脉冲噪声的,这种TES噪音计/声级计符合人耳对脉冲声的响应及人耳对脉冲声反应的平均时间。

网友A(2010-01-12):
测噪音的仪器吧!

网友B:
噪音计/声级计中的频率计权网络有A、B、C三种标准计权网络

给讲讲这个。什么是40方纯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