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温度变换程序

楼主(2009-05-15):
现在手边有一程序,是温度显示的程序。小弟不是很明白,程序如下:
TO P  K0  K0  H5555  K1
TO P  K0  K1  H0FFFF  K1
TO P  K0  K18  H0F  K1
FROM  K0  K10  D300  K4
这个是力扬的控制器。其中H5555 H0FFFF H0F 什么意思,里面的K常数代表什么呢。各位大哥帮助一下。谢谢

网友A:
你最好查下该PLC的编程手册,至于H5555 H0FFFF H0F 应该是16进制的常数,K表示什么那要看手册了

网友B:
呵呵;这是与三菱相似的;
是对应模拟量的操作指定;
至于缓存的定义,与三菱就不同了;
所以你应当查力扬的模拟量相关手册;

网友C:
应该和三菱一样的
看看手册

网友D:
后面的K1是代表传送一个字
16位的意义,要查看具体的手册的

网友B:
呵呵;只能说与三菱比较类似;
具体缓存的定义与三菱肯定是不同的;

楼主:
哦,我看不明白的?郁闷

网友E:
和三菱相似,只有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