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各位高手,小弟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
目的:结合PLC和触摸屏及相关硬件构建一个控制系统,实现小功率电机的变频调速。触摸屏作为人机交互界面显示运行参数、发出调速指令,PLC实现转速采集、输出控制参数,变频器输出实现电机的调速。
PLC是三菱FX2N-80MR,变频器是三菱FR-S520S-0.4K-CHR,触摸屏是三菱F940GOT-SWD-C,控制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
触摸屏的程序很好编,但是PLC的控制变频器的程序我不会编,没学过三菱的,调速可以分两种:多段调速和无级调速。程序我不知道怎么写!
PLC 与变频器的通信程序设计 ,通过控制 PLC输出寄存器的高低电平 ,来设置变频器 RH、RM、 RL 的控制组合方式 ,通过对输出电平的控制实现对电机的多段速调速输出 ;在无级调速中 ,PLC响应触摸屏的按键动作 ,按照与触摸屏的通道设置 ,通过 RS 485 通讯模式从变频器读取数据和向变频器写入数据来改变变频器的运行频率 ,从而控制电机的转速 ,以达到对电机实现无级调速的目的。
多段调速的时候根据RH,RM,RL组合出七个速度,通过触摸屏按钮控制,还要显示当前的频率在触摸屏上,同样无极调速的时候也要显示,我就是不知道电机的转速或者是输出的模拟电流信号怎么跟频率转换,用plc编程怎么体现呢??能告诉我吗,谢谢!

网友A:
用通讯的话三菱网上有现成的程序;
不过PLC需配一个FX2N-485BD通讯板;

楼主:
谢谢您了,我还以为又没人理我了呢。真有程序吗?在哪找呢,能给个网站吗?

网友B:
就是三菱的官网,对于这种例子在百度和该论坛里都可以搜到

网友C:
不知道这是实际的工程还是课题?
如果是课题用RS指令做是个很好的锻炼

用RS指令做稍微复杂些
现在FX3G的配件通讯板等还没出来,不然用FX3G通讯指令做很方便,而且价格也不会很高

楼主:
是个课题,但该有的设备都有,完全可以当个小工程做的,只是我基础太差,做不来。

网友A:
呵呵;
用FX2N当然也要办法;
加个FX2N-ROM-1功能扩展存储卡,就可以直接对变频器进行操作了;
只是成本上比用RS指令要高的多;

楼主:
还是没找到合适的,呵呵。没有跟我这个课题相近的。。。别的,太深奥了,我初学者看不大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知道电机的转速或者是输出的模拟电流信号怎么跟频率转换,用plc编程怎么体现呢??能告诉我吗,谢谢!
电机转速要与触摸屏上显示的频率对应,可按照经验电机变频转速公式换算:

      电机铭牌上的额定转速×变频器输出频率
    ——————————————————  〓〓经变频器调速后的电机转速
           50Hz(电机额定运行频率)

以上公式由于转差率和实际负载变化造成的转速变化会有一点点误差,如果要求高的话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和设置频率,操作人员熟悉后也能接受(其实转速也好频率也好对操作者来说只是个符号,他们经过实践知道应该怎么调整才能达到他的要求).

网友E:
多段速时,只要输出相应的输出点开关量就可以了啊

楼主:
是的,多段速的我会,现在就是无极调速的有点麻烦。

网友F:
我也在找....

网友G:
你为什么不用PID自动调节呢?设定你需要调节的转速,通过模拟模块输出电流4-20mA来对应频率0-50HZ,从而改变转速。

网友H:
下次,我做毕业设计时,也来用西门子做这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