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控箱

楼主(2009-05-15):
各位大哥,有谁做过恒温控箱,我想做一个恒温控箱,为了节约成本,温控器部分想自己用单片机做。请问各位:我是选择多少为的单片机,都需要设么材料,大概需要多少钱。我是想练练手。又不想多花钱。还有我恒温控制箱加热时采用加热管呢还是加热片?有劳各位了。不胜感激。

网友A:
当然是加热管了

网友B:
控制一路加热器的话还是买仪表便宜,3路以上的话单片机才划算

网友C:
是要立项才能有机会练手是不是?如是这样还是可用你的方案的。
否则就像3楼说的选仪表的成本比单片机低。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练手用单片机,做恒温控箱用仪表

网友F:
加热还是用加热管的好,至于单片机用几位的,不太把握,好像一般的就可以了

网友G:
朋友我公司是做环境试验箱子的,相关的参数是可以提供给你的,hnzhouzhimin@sina.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大哥的建议,谁做过这个有没有什么图纸之类的。

网友H:
买个温控用仪表,再根据箱的温度选择用热电阻还是热电偶来测温

楼主:
谢谢。温控仪表,这个好像不便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温控仪表他只能控制一路,要是我的被控量多,是不是要用多个仪表,还有就是我需要箱体内部温度均匀,我想这个加热管肯定要在三个面上都有安装。上面和下面就可以不安装。我这样想,能不能达到均匀受热的目的啊?

网友B:
温控仪表的价格不高,要求不严格的话有几十元的,好的200左右吧,
箱体内部温度均匀,箱体有多大?需要温度有多高?误差要求多少?

楼主:
温箱的容积式30X40X50(cm)温差不能高于3度,要求控温在0---150度之间.

网友I:
用温控仪表简单便宜而且易于实现,用加热管方便

楼主:
你能给推荐个温控仪吗?价格要便宜的。谢谢了!

楼主:
你能给推荐个温控仪吗?价格要便宜的。谢谢了

网友B:
这东西市场上太多了,去找一个可以接固态继电器的,带pid功能的就行了

网友J:
要想温度均匀加装风扇。

楼主:
风扇怎么安装啊,安装在加热管后面。我觉得这个温箱做下来产生的加热效果这块,应该是热辐射传到

楼主:
我今天写的报告是这样的,请问可以实现吗?我觉得可以!帮看看,哪里欠妥,还需要改进:
温控箱的相关资料

我假设了一个温控箱,外壳长X宽X高:40X30X50,内部容积是:30X20X40,以上为假设的一个外部构造。
内层用石棉网做内壁,为了受热均匀。传感器一个安装于内部顶面,周围三个面(除了门)安装加热管。一个采样比较控制系统控制三个加热管,温控箱底部安装风扇,风扇安装在内外壁夹层中间,采用开斜条空改变风道,一次减缓在自然散热速度。加热管的直径1.8cm,长度30cm。由单片机和温度传感器PT100组成温度控制系统。如图所示。

硬件组成图
   首先用Pt100采样,数据结果经过放大器放大后,输入v/f转换模块LM331,将电压信号转换成频率信号,LM331将输出的频率信号变成TIL电平。该转换电路线性良好,抗干扰能力强,输出范围在10Hz-10kHz以上,有利于提高系统的测量范围。即(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进入我们主芯片AT89C52的TO口。TXD、RXD、PI.5、PI.6分别与MAX487的DI、RO、RE、DE相联进行数据通讯控制,P1.0~P1.4口、RESET接至X25o45 WR、RD、ALE、Po口、P2.0、P2.1接至8155。P3.4口计数器仰输入端接至LM331的
频率输出端进行脉冲计数。P1.7口为光耦TILl17控制端。系统数据存储及故障保护部分由X25045组成,X25045是一种串行通讯的512字节EEPR0M, 同时兼有看门狗和电源监控功能 。X25045有三种可编程看门狗周期,上电和VCC低于检测门限时,输出复位信号,X25045输出复位高电平有效, 其复位输出端直接与89C52的复位端连接。
系统进行PID运算,根据PID计算结果通过光耦TILl17控制输出电路中的电磁继电器吸合,进行温度调节的控制,同时各分机的通讯口MAX487与主机进行数据通讯与传送,由主机输入参数可进行所有温控表的温度设定。系统所设定的温度数据存储于看门狗芯片X25045中, 同时当检测温度超过设定温度一定值时系统进行报警。本系统采用一片8155作为8位LED数码管及4位键盘的接口, 同时显示系统设定温度及检测温度值,4位键盘为:位选、增量、减量、功能。
软件设计:该系统软件采用模块化设计, 由主程序和子程序及中断服务程序组成。主程序流程图如图所示, 主要子程序包括:显示子程序;键盘扫描子程序;PID运算子程序。

楼主:
我的温控箱雏形
这个是我的一个设想,请大家看看,帮忙指正。谢谢各位!

网友K:
这个很简单,根据你的要求的温度的范围选取测温元件热电阻或者热电偶。并且选取配套的温控仪表,一定要选取带两路继电器报警点输出的,设定好报警的上限和下限。用报警的上下限来控制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再用接触器控制发热元件。这样就可以实现自动控温了。

楼主:
有谁温控仪表?我问了一些温控仪表,人家都是只有一路输出的,我想要控制风扇和加热管,应该有两个被控设备。风扇加速散热降温,加热管升温。

网友A:
上海安科瑞电气有限公司的不错

网友K:
可以上网查一下,我用过安徽天长的有四路报警输出。

楼主:
你说的那个安徽天长的思路报警输出的,我在网站上没找到啊。你用过,你有关于这个的资料没有啊。

楼主:
我想知道这个价格一般是多少啊?满足我带风扇和加热管的温控仪表,价格一般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