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p下载线,程序出错

楼主(2009-05-15):
各位高手
昨天从按网上制作ISP 89S52下载线,但总是Easy 51Pro软件总是检测不到器件
isptest测试软件,检测端口电平没变化,图如下,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你的IC1在库里有没有这个封装呀。

网友B(2009-06-15):
这个电路图错误,我用电子报的电路图作了十个都可以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图错误,我用电子报的电路图作了十个都可以用
错在何处,帮忙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