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新房子,家庭里每个分路都有空气开关,如卫生间、照明、空调、插座等每支线路都单独接一个空开 .
把房间的总空开拉下,把所有的插座都换了(都是杂牌的插座换成正泰的插座),安装完以后把总开合上,反现没电,检查是整栋楼的总开跳了,合上以后也没有在跳.插座没有插任何电器.
以为是个以外没有在意,第一次没有把插座全部换完,第二天接着换,换好后合闸,还是没电,正个楼的总开又掉了,合上以后家里用电正常.
疑问:如果是没接好短路跳的闸,应该送不上电的,但是这个送上以后就不会跳,正常了.
请高手帮忙,是什么原因,线路应该怎么检查?
先谢谢了?

网友A:
真是奇怪的问题啊!
整个楼的总断都能跳

网友B:
很明显,你的楼的总开是漏电开关,而你换插座时打下来的是房间的总空开,是空气开关,且零线是没有经空气开关的,所以当你在换插座时,手磁到零线后,使零线经人体接地,而使整楼的漏电开关动作.当你换好后,打上去后,因零线不再有接地现象出来,所以不会再跳

网友C:
家里的总空开是1p的还是2p的?如果是1P的3楼说的有可能,如果是2P的空开零线火线都被控制总漏保是不会调闸的。

网友D:
那也不一定是你一家有问题啊,不可能一整栋楼只有你一家呀,

网友E:
是不是和地线有关系啊!

网友F:
可能是外面的问题
要不就是你接线错误

网友G:
跳的是空气开关还是漏电开关???

网友H:
拔出所有插头,取下所有灯具,有摇表检查L,N,PE之间的绝缘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I:
有可能是你的分空开接错了,或漏电严重,当你合你家的总空开时这个分空开短路或接地跳开,使楼的总漏电开关跳闸。你在合上楼总开关,这时这个分空开以经在分的状态所以就正常了。

网友J:
我认为3楼分析的很对,主要还是漏保的问题了
我们单位有时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K:
漏电的问题,好久没来了。试发,,

网友K:
漏电问题,

网友L:
支持三楼的意见;可能就是有漏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