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一台氨氮在线用的昆仑TPC064-TB33触摸屏老死机,断开单接电源也是如此,请教下原因及处理办法,谢谢啊

网友A:
建议送工厂检测。

网友B:
系统更新,恢复到出厂状态,试试。

楼主:
二楼的师傅,恢复出厂状态,里面的存储数据会没有啊,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C:
把东西倒出来,在送厂家检修

网友D:
呵呵;这个当然要先把程序搞出来了;
还是找厂家吧;

网友E:
应该是触摸屏本身的问题吧,咨询厂家售后,或是返厂维修了

网友F:
是不是通讯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