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请教师傅,直流24V继电器线圈上并联反向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A:
续流作用,所以又叫续流二极管。

网友B:
续流???什么意思呢??作用是什么啊 ……

网友C:
在直流继电器线圈两端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可达到延时动作之目的,它的原理是在继电器线圈断电后等于给铁芯增加了一个短路线圈,使释放时间延长了(这就是续流的意思)。

网友D:
当一个电感在断开时就会产生一个反电势!这个反电势可以比电源电压高出数倍至数十倍??这个反电势会造成对其它电器原件(特别是半导体器件)造成干扰或破坏!!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可以吸收这个反电势,保护电路正常工作!和延时没有关系??

网友E:
看上面的说明应当能明白了;

网友F:
原来如此

网友G:
一般说明书都有这方面的说明,不过实际工作中 这样做的不多。 楼下的说说

网友E:
呵呵;用不用这个保护要看负载的性质、电流大小、通断频率等因素;

网友H:
还有保护继电器线圈.

网友I:
我打酱油的

网友J:
6楼的朋友说得很正确

网友K:
原理很简单,看了之后才知道大学经常学的

网友L:
主要是用于保护PLC的输出触点的

网友M:
我想问一下各位,对二极管的选用有什么标准吗?
因为我也碰见过

网友N:
5楼说的非常正确精辟

网友O:
是这样的

网友O:
五楼说的对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工控网是学习,进步的好地方。

网友P:
这个也叫浪勇吸收电路吧

网友Q:
同意六楼的

网友R(2009-07-23):
我们公司所有24V线圈都有加IN4007二极管  稳压 然后就是放电 耗能作用   以前刚建厂的时候没有用  但是好多线圈会有误动作  加了后 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故障了  多多指教

网友S:
这个应该涌浪吸收吧 我不太明白的是这个是用来保护继电器的 还是用来保护继电器的上级原件的也就是PLC触点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