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232通信失败

楼主(2009-05-15):
最近从电脑城买大usb转232大线想连plc和触摸屏,结果一直通讯失败,在电脑大硬件管理里也找到啦新安装大串口项目,设置参数都对,就是通讯大时候出错。据说这种线原厂大比较贵,我花45快钱买大那个线应该是很山寨的?希望大虾帮帮我啊~

网友A:
不一定不好用
最好买质量好点的

网友B:
最好买质量好些的,可以现场试好再买
这转换线要装驱动的,不知你有没有正确安装驱动

网友C:
呵呵;
USB转换出来只是虚拟的;同时与PLC及触摸屏也有关系;
所以最好买的时候带上PLC及触摸屏,试好了再买;

网友D:
尽量不要买几十块钱的,在某些场合会出问题。

网友E:
如果不是太差的东东,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你用的PLC及HMI是什么品牌的?与这个也有关系;

网友F:
不是所有的PLC都可以用的

网友G:
安装驱动,设置串口号,转出来的串口,如果能用于其他设备(如电脑与电脑,电脑与串口鼠标等)那么就是PLC及HMI太"挑",最好买该品牌原装(或质量好的仿原装)的.

网友H:
这里已经讨论过多次了,可现场试验的,很多都不可靠

网友I:
尽可能的要求厂家原配,那样更稳妥,他们出厂一般都是做相关的通讯试验

楼主:
plc是松下的,触摸屏是维纶的

楼主:
plc是松下的好像是a210,触摸屏式维纶的mt506都是实验室老师大古董级东西。不知道一般触摸屏上传程序需要多久。

楼主:
谢谢各位大回答。我是电气自动化专业大学生,现在想多学点儿自动化大技术,还望大虾们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