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传整段程序

楼主(2009-05-15):
各位;自编了1段PLC程序,想传上来让大家帮分析一下,我会上传截图的,但不会上传整段的PLC程序,望大家帮忙指点,
                                                           致礼!

网友A:
把程序压缩下,上传中可以选择zip等文件的

网友B:
程序短的话可以切成图片直接上传;
长的话压缩后当文件上传就行了;

网友C:
程序指令转换成源文件,文本格式文件上传就可以了。

网友D:
转成语句表就好上传了,不过易读性差一些。

网友B:
呵呵;长的程序尽量不要用指令表贴上来;
看起来实在是麻烦;
最好是梯形图;

网友E:
压缩后传上来!

网友F:
上传截图最好,上传整段的PLC程序如果别人没有你的编程软件就打不开了.

网友G:
上传RAR文件,如果大,就要分卷压缩

网友H:
上传截图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