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吸收比

楼主(2009-05-15):
在资料上看到电机吸收比的定义:测定加压后15秒的绝缘电阻和60秒的绝缘电阻值,并把后者对前者的比值称为吸收比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用什么方法测定这两个时段的绝缘电阻值呢

网友A:
用兆欧表

网友B:
用兆欧表,注意选表,高压用2500V低压用500V

网友C:
看看这里回答,我是打酱油,也学一下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2332504.html

网友D:
用兆欧表,但要记住选用合适的量程。

楼主:
还是没有弄懂        "加压后15秒的绝缘电阻和60秒的绝缘电阻值,"这个“加压”是加的兆欧表的电压吗?
              再次请教

网友E:
兆欧表摇测时所发电压。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