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PLC供电,处于STOP状态,突然“啪”的一声。然后CPU状态指示灯就都没有显示了。是不是烧了啊?怎么办啊!

网友A:
内部供电部分可能烧坏了。

楼主:
那可以修吗?很奇怪的是当时我都没有动它,也没有调试程序,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B:
把PLC拆开,看看里面的有没有明显的烧坏的,再找原因。

楼主:
恩,我轻轻摇了下,听到里面有东西掉了,发出响声,拆开看了,有个芯片掉下来了

网友C:
炸的还很厉害的,是不是电源接错端子了

楼主:
没有接错啊,我上午调试程序的时候都还是好好的啊,

网友D:
肯定是烧了;
是不是电源的电压过高了?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是很奇怪啊。不过这是买的个二手的用来学习的,会不会是寿命到了,命不久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烧了;
是不是电源的电压过高了?
那怎么判断是不是电源电压过高呢?

网友E:
是不是直流供电的,接到交流上了啊

网友F:
或者修,或者换电源板

网友G:
如果是220v输入的话,我教你一招把地板(电源板)拿出来,看一下如果有一个8脚的集成电路炸了,自己买一块top224换上就行了(3元左右),s7-200非常肯坏这个东西。

网友H:
保险管炸了,可能开关电源中开关管损坏

网友D:
呵呵;有时烧毁可能不仅是要修电源;
况且本来就是二手的,不好说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220v输入的话,我教你一招把地板(电源板)拿出来,看一下如果有一个8脚的集成电路炸了,自己买一块top224换上就行了(3元左右),s7-200非常肯坏这个东西。

我学校里好像也是这么修好一只226的PLC

网友J:
你的西门子PLC是那个型号的啊
本人有一个是CPU坏了 电路全新的不知你的是具体的那个型号 我的是早期的24点的 好像是214吧版本 你的电源版是否是那个西门子的开关管坏了 就是那个场效应管

网友D:
呵呵;CPU214与224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