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如题,通电就显示5条横扛。

如果是主板问题,那具体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A:
如果是第一次安装的话,可能是你的面板选 的不对,420与440是不通用的。

网友B:
呵呵;
BOP面板对于MM420及MM440都可以用的;
MM430的面板倒是不一样;

网友C:
不是吧,我们公司都在用西门子 M420  和M440 呀,面板都是通用的

网友A:
我知道 420与430是不通用的,440以为跟430是一样的,看楼上说是与420一样的

网友B:
MM440/420可以用BOP或AOP面板,你换个BOP试一下,还是全显示-----就是变频器的问题了;

楼主:
用的是MM440的面板是确定的,除了面板问题还有什么可能呢?

楼主:
电源正常,我以为是主板系统自检不过。最后我换了块主板,OK了。

网友D: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应该总结下,找找原因。防止再次出现这样的恶性故障。

网友E:
440上其实有两个485口,一个在端子上、一个就是连接的这个AOP/BOP,我们也赶上过一次,带BOP的这个口坏了,但用端子上的那个连接笔记本(加232-485)后,用DRIVERMONITOR软件设置参数,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