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焊机在使用较长时间时,把子线的顶端大加子发热,就是想问一下这情况是否正常?

网友A:
我看挺正常

网友B:
使用时间长发热是正常的
一般的电器都会这样的

网友C:
这样是正常的

网友D:
没问题,所有的焊机都是这样的

网友E:
焊机都是这样

网友F:
你得看看,连接是否牢固呢,这样也会发热的,如果使用时间长了发热的话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