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设计一个电路图

楼主(2009-05-15):
求各位大侠们给设计一个电路,具体实现下面功能:
有一个称重仓,用8个喂料机往里进料,称重仓有上、下限位的接近开关。
料满时停止喂料机给料,缺料时自动启动喂料机,8个喂料机都可以单独控制。
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假设我现在用#1-#4喂料机给料,料满后停止,当缺料时在启动时还是自动启动#1-#4号喂料机,其它的不动。相当于有记忆效应,8个喂料机还可以手动单独控制。还有这8个喂料机都是带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A:
这个用PLC控制很方便     成本也不是很高……
料柜弄个高低料位   连锁到喂料机上就可以了

楼主:
不用PLC可以实现吗?

网友B:
可以,上下限位控制一继电器自动启、停;此继电器带动一"自动母线",每个喂料机可用三档位开关切至“自动母线”“停止”“手动母线”

楼主:
能给画出个图吗?谢谢了

楼主:
我设计了一个看看行不行?大家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C:
上图单独控制1#机应该问题不大(但变频器必须手动设置).但离<现在想实现的功能是:假设我现在用#1-#4喂料机给料,料满后停止,当缺料时在启动时还是自动启动#1-#4号喂料机,其它的不动。相当于有记忆效应,8个喂料机还可以手动单独控制。还有这8个喂料机都是带变频器控制的。>的要求还差远了.用继电器逻辑搭出符合要求的电路,无论价格还是复杂程度都比PLC难度高,何不买个便宜的PLC,也来"高科技"一下呢.

网友B:
原理简图

楼主:
回6楼,我单位有原有的设备,就是想改造一下,现有喂料机都是变频器控制的

楼主:
我听说不能直接切断变频器的电源的启停来控制用负载,是这样吗?

楼主:
谢谢7楼,你的方法不错,但不知道可以控制变频器不?

网友D:
不用PLC就难了一点,主要是记忆功能不好实现的

网友A:
有变频器那么用PLC来控制好了……外加上YS170来控制料的流量    就更完美了    冒昧问一下你是什么公司呢??

网友E:
是的,最好关掉运行信号,待电流为0时,再断电源

网友B:
谢谢7楼,你的方法不错,但不知道可以控制变频器不?

可以啊,用KM控制变频器的电源(小功率设备完全没问题)或者控制变频器的控制端子。
这只是一个思路,具体线路可根据需要在此基础上修改而成,例如停电后来电自启动问题、
与其他设备的连锁、多地点控制、电机的保护……

楼主:
谢谢楼上,我用你的电路销改动一下控制变频器的控制端,基本能实现上述功能,而且就增加两个中间继电器,很实用。谢谢了

网友F:
频繁切断变频器的电源容易造成变频器的过载影响变频器的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