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m1h上传程序

楼主(2009-05-15):
我有一台plc是cqm1h的机器,连接到电脑,用自动在线功能,搜索到plc并能正确显示plc型号,但是上传后并没有plc的梯形图,为什么?连接时没有显示要求输入密码,所以可以确定没有加密,试过几次都不行。我曾经试过c200h的plc,用相同的方法一次就成功了,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网友A:
不提示输入密码的!需要自己释放!显示UM别保护了没有?

楼主:
没有显示UM被保护了。会是线有问题吗?

网友B:
上传成功应该会显示的,看看是不是软件的显示界面的问题

网友C:
呵呵;CQM1H真的有密码你不知道的话就没办法了;
上传时有没有进度指示?有没有显示上传成功?

网友D:
没见过。
没提示um保护?

网友E:
加密码了的,先释放

网友C:
呵呵;CQM1H的不知道密码就不要去试了;白费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