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各位师傅,这个步进的程式怎么写啊,谢谢!!

单相步进电机,步距角为1.8度,脉冲量为0.01MM/步,按下启动按钮,工作台从A到B点循环,电机的正反转都由加速恒速减速三个阶段组成,加速是由500HZ到2500HZ,恒速为2500HZ,减速速时由2500HZ到500HZ.
要求,要有手动与自动,手动时,按第一个开关,工作台从A一B点停止,再按第二个开关,工作台从B一A点停止,再按第三个开关,工作台从A到B到A一个循环停止.自动时A到B点连续循环.

网友A:
整个不会写,那单独的一步定位会不会写呢

楼主:
谢谢fumz78师傅,单独的我只会这样写,比方说一个马达以600转每分运行,转二十转停下,在驱动器没有细分的情况下就是PLSR K2000 K4000,如果说转二十转刚好是上述题所示的A到B点,(当然要有导轨滚珠丝杆等组成的工作台),而反转我就不会了,能不能帮我写个这样的程式?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