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那个定义PPI主站,是不是就是把2#0000 0010 MOV给SMB30,那这个2#0000 0010是不是等同于16#0A,我看到书上是用16#0A MOV给SMB30

网友A:
应该是MOVB   16#0A, SMB30
0A是二进制的0001010低两位10代表PPI

楼主:
那在问下,那300的MPI通讯,组态通讯跟无组态通讯,这两个使用上的不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