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我用的以个振动传感器的性能参数是0.5HZ-20HZ 是什么意思啊? 是指它只能检测到0.5HZ-20HZ的信号吗? 还是指其他的意思啊?  那它能不能检测到20HZ以上的信号了?  如果可以检测到小信号 那是否就一点能检测到大信号了(是指它的频率大)

网友A:
0.5HZ-20HZ就是该传感器的检测范围了,在此范围内使用可以保证其精度。

网友B:
就是指它能检测的信号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