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有谁知道六条出线的单相电机吗?内部绕组是如何接线的?是双电容离心开关启动的,因是一个朋友问我,故无法拆开看一下。

网友A:
双电容离心开关的没用过,只见过一种可以220伏和110伏都能用并且可以正反转的,也是六条出线。

网友B:
红线为正转时接发,绿线为反转时接法

网友C:
六条出线应该是主副绕组各二条,离心开关二条,用万用表测量,电阻为零的是离心开关,电阻最高的是副绕组,电阻低的是主绕组。

网友D:
长见识了

楼主:
谢谢2,3,4楼的回复,我想也是有两个"出线"是接离心开关的,严格的来说那并不是电机的出线,而是离心开关的出线,而被误认为是电机的出线了.

网友E:
没用过,看3、4楼说的,感觉好像明白了

网友F:
还有的是三相电机改单相用的也是,随便你接线组合

网友C:
双电容的单相电机电容量大的电容要跟离心开关串联再接入副绕组,容量小的电容直接接入副绕组,这样启动后大的电容被离心开关断开,小的电容一直参与工作。

网友G:
看4,9楼说的就很明白了,三人行必有吾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