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5):
请教各位师傅:拿到一个电器元件怎样测算它的阻值?谢谢!

网友A:
是什么电器元件,一般都是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阻,精密的用电桥

网友B:
万用表测量!

网友C:
指针式万用表还有数字式万用表都可以

网友D:
是用电器都有阻值用万用表测的

网友E:
一般用万用表测量就可以了,如果要求准确测量,可以用电桥测量。

网友F:
2楼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G:
按2楼说的去做

网友H:
在线量电阻需要弄掉一个脚,如果两个脚都在板子上一般都是不准的。

网友I:
照二楼和九楼的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