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线圈电压36v和220v

网友A:
问得不详细,是交流还是直流接触器?有时线圈电压相同,但型号不同其电阻也不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表测一下。

网友B:
要测出这个阻值干嘛用?

网友C:
你提出的问题很含糊,给出电压是多少,这个没法回答你的问题,知道电压还看接触器的功率是多少.还是交流电阻,还是直流电阻.???????

网友D:
CJ10-10,380V的线圈阻值约1.8k欧姆。

网友E:
这个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触点容量是多大的啊!

网友G:
我修的时候也曾测量过,好象没有一个统一标准,3K,4K,5K....都有哦.

网友H:
还真没注意过,也没用到过,不过用表应该可以测出来的

网友I:
交流线圈的电阻应该是指线圈的交流阻抗,而不是单纯的直流电阻。

网友J:
电压多少?电流多大?

网友K:
哎呀,这有啥难,拿万用表量量不就知道了嘛,不同触点容量的接触器线圈的直流电阻是不同的

网友L:
这个问题如果你自己有条件的话,可以测量一下。

网友M:
没有必要量,线圈有问题的话就胡啦

网友N:
量电阻有什么作用呢???
搞不懂……

网友O:
要知道这个干嘛???

网友P:
一般要这么个电阻好像没有多大用呀,一般你就是看触电容量就够用了吧

网友Q:
不同的规格是不一样的,我以前量过。

网友R:
每一种型号的接触器线圈的阻值都有区别,和线圈的工作电压和接触器的容量大小有关系,自己有万用表测量一下知道了吗。

网友S:
呵呵,判断它是不是坏了吗

网友T:
阻值不一样的  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    有的上边 会给你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