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PLC控制

楼主(2009-05-16):
怎样用cpu224+EM235控制变频器,在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的转速呢?

网友A:
西门子没用过,三菱的我用过PLC+485-BD控制变频器,用通信,不过用通信的话加上人机比较好,能实时修改,不加人机的话,没必要用通信,把PLC当在外部开关就行,个人认为

网友B:
EM235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那你可以用模拟量来控制变频器了
看下你用的变频器的手册,会有模拟量控制的接线图的
界好线后,PLC程序输出模拟量,根据模拟量控制变频器频,来控制电机

网友C:
通讯和模拟量的都可以实现,不过通讯方式的精度要比模拟量的高些。
通讯模式时将PLC计算好的频率值直接写给相应地址的变频器,模拟量的直接用PLC输出口接到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入口就可以了。
程序你应该会编的吧!

网友D:
呵呵;
EM235上有一路模拟输出;
直接用这路输出0~10V 信号接到变频器上就行了;

网友E:
变频器接收模拟电压信号,用235输出电压信号到变频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