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急需帮助

楼主(2009-05-16):
哪位大虾  帮忙发用到MOV指令的程序给看看最好加点解析   谢谢!!!!!!急需!!!!!!!!!

网友A:
呵呵;这个也要解释;

LD X0  MOV K10  D10    当X0接通时,把常数10传送到寄存器D10内;

LDP X0  MOV K10  D10    当X0接通的第一个扫描周期内,把常数10传送到寄存器D10内;

网友B:
ld x0 movP k100 d0,   X0闭合,把K100这个常数写入到D0

网友C:
你要理解MOV这个指令的意思,才能知道怎么用。

网友D:
这要怎么解释,编程手册这些指令都有详细的解释了
看了后用PLC或是仿真试下,就能掌握了

网友E:
MOV就是传送指令,把一个数从一处地址传到另一处,不知道还有什么新的解释

网友F:
mov就是实现两个地方之间的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