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故障现象:富士变频器OH2报警(外部报警故障)。检查发现该报警信号通过扩展端子X5来实现。串联三对触点:制动单元辅助常闭触点(1,2)。变频器自身Y5C,Y5A接点输出继电器触点。PLC输出点Y41(既用了输出继电器Y41的常开触点一对)。现在PLC的Y41无输出。该点发光管没有点亮。短接该输出触点,OH2报警故障可消除。现故障范围缩小到——满足Y41的输出条件是什么?或Y41本身上电就有输出,只是现在对应的输出继电器Y41损坏,同时该点发光二极管也损坏。(输出继电器损坏碰上N次了,但同时该输出点发光二极管坏还没有碰上过)。所以希望能告诉我满足PLC输出点Y41的输出条件是什么?

楼主:
同行们帮帮忙,有知道的吗?

网友A:
调出程序看看,或用替代发试试。看看还有没有多余点位,如有改下程序

楼主:
主要是想问问PLC的Y41输出点是PLC上电就有输出?还是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有输出?

网友B:
呵呵;这个要看程序;
肯定是满足什么条件才有输出;关键是什么条件?
开机就输出也是一种条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问问PLC的Y41输出点是PLC上电就有输出?还是必须满足什么条件才有输出?

这个是PLC中的编写的程序来决定的,如果不看程序,或不了解设备工艺,谁也不会知道的

网友D:
很不地道的厂家,在PLC中加入两个定时停机的程序段,其中“OH2”是一个。自己找找吧。

楼主:
你说不大可能吧?程序一解密就可以看见,厂家没有那么大胆吧?不可也有可能,因为我检查了一个多小时刚有眉目,准备短接Y41试车的时候。而另外来了个所谓的厂家代表,他很神奇,几十秒就肯定Plc有问题。根本就没检查Plc的输入、输出点的状态。就凭变频器Oh2故障代码。也没有检查制动单元常闭触点(该触点动作一样报警oh2),就断然Plc有问题。真的很有才。

网友E:
也别太惊讶,人家就是专门搞这行的!唉,看来以后搞维修难搞咯!干脆做公司的售后服务算了

网友F:
那还不简单,他们调试好交给你们使用时,就已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个故障.

楼主:
他是专门修电梯的,速度快我不质疑。可他的检查步骤就很神奇,串联了三个点。凭什么几十秒就直接断定PLC有问题?而且都没有去看其他两个点的状态,并且也没有去检查PLC的输入,输出点的状态。就凭变频器OH2报警代码!大家要知道,三个点任何一点有问题,变频器都要报警OH2。(三点是:变频器本身,制动单元,PLC)

网友D:
说了你还不信,!!

网友G(2009-06-20):
程序出了问题,找我QQ11137787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