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我做的 三菱FX2N的恒压供水系统  但是从PID反馈的信号 市怎么控制PLC程序的开关量的啊?变频器用的7段速的

网友A:
用的是哪个系列的变频器呢
看下三菱的F系列的,变频器的PID是用模拟量控制的

楼主:
哦  我想用 三菱的变频器呢  匹配应该要 好点把?

网友A:
哪个品牌没什么大问题,最好是专门用于这个控制的要好些
三菱有专门用于风机、水泵控制的F系列的
其它品牌的变频器也有的也有的
三菱F系列的变频器手册里有进行PID控制的接线图,这个主要是变频器这边,和PLC关系不大

网友B:
呵呵;多段速就不是PID控制了;
用模拟量信号;

网友C:
可以用变频器自己的PID功能,与压力表组成闭环,PLC只起到启动、停止的作用了

网友D:
加个a/d模块拭拭

网友E:
不是传感器反应回来后,PID自动调谐控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