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最近在编一个三台电机的程序:按下启动按钮后,第一、二台电机启动,5s后第一台停止同时第三台启动;5s后第二台停止同时第一台启动;5s后第三台停止同时第二台启动,这样一直循环下去,知道按下停止按钮。

我的思路是这样的:
首先画出时序图,发现总有2台电机在工作,一台停止。如果把三台电机当成三盏灯,就是说总有两盏灯亮,一盏灯灭。如果这样循环下去,可以认为是三盏灯按下开关后循环熄灭。这个时候我想到了3站等循环点亮的那个程序,我想如果把那个程序去反不久正好满足条件吗?
附件里就是我的程序:
LD             X001
MPS
ANI            T2
OUT           T0       K50
MRD
ANI            T0
OUT           M1
MRD
AND           T0
ANI            T1
OUT           M2
MPP
AND           T1
OUT           M3
OUT           T2          K50
LDI             M1
OUT           Y001
LDI             M2
OUT           Y002
LDI             M3
OUT           Y003
END

可是最后发现虽然可以实现同时两台工作,但在没按下启动按钮时,三台电机都是工作的,这就不符合按下启动按钮才有电机启动这个条件了,请问各位怎么修改才对呢?

网友A:
用循环做的话,很简单,只要启动时把1 MOV给MB0,加个上升沿,并且启动定时器5S,用M0.0 .M0.1,M02,这几位就行了,还有你的程序呢

楼主:
没贴上去,只能用语句表了

网友B:
在程序前面加一个运行标志,控制M1 M2 M3的输出。启动将标志置位,停止将标志复位。

网友C:
最开始加一个限制条件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可以在梯形图中用定时器和寄存器通过相应的逻辑控制

网友E:
用步进顺控做容易
用基本指令比较麻烦

网友F:
一看便知你是初学者,希望能买本专业书!
里面的例题可以梳理你混乱的思路

楼主:
请问加什么限制条件呢?
用M8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