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节能原理

楼主(2009-05-16):
我打个比方吧商场的电梯上班到下班一直在走,如用的是50hz交流电的异步电机。那么它一直走的速度是不变的,也就是不管电梯上有没有人。
现在我想给它节能,也就是加个变频器。那么我在电梯上人多时让进变频器的50hz出变频器还是50hz,就是在人多时不节能,在人少时我将变频器的50hz变成3减1或2减1,那么变频器出来的频率就是32hz或25hz了。那用电就减少了。 当然速度也是变了,没有以前快了。可在没有人时也用不着那么快啊。当上面有人了重量就重了,电流就大了。变频器检测到电流大了就提高输出频率。

网友A:
你这比方还不如加一检查开关,无人就停机比变频省

网友B:
电梯本身就有变频器要不然怎能保持速度的平稳,例子举得极不恰当

网友C:
应该可以的了,用电流来判断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我觉得你这个方案设计的不行
可行性不高

网友F:
不是很好

网友F:
首先是人多人少所检车测到的电流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个例子不太恰当

网友G:
呵呵;先把电梯与扶梯搞清楚了;
扶梯用变频器改造十年前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比方还不如加一检查开关,无人就停机比变频省

异步电机起动电流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梯本身就有变频器要不然怎能保持速度的平稳,例子举得极不恰当

我说的是异步电机。
要不然怎能保持速度的平稳,是这样的一个异步电机要想保持速度的平稳,那么就要频率平稳,异步电机工作频率变了那速度也就变了。
电梯本身就有变频器........要是真有了变频那就是变频节能电梯了,那它工作时速度就应该不是一直不变的。要是一直保持速度的平稳那还加什么变频器。

其实我也没有做过电梯的变频器,就是看大家都熟悉它就来拿它打比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是人多人少所检车测到的电流是不一样的,我认为这个例子不太恰当

人多人少所检车测到的电流是不一样的.我要的就是不一样啊。
如没人时是10A,2个人是11A,5个人是12.5,10个人是15A,20个人是20A。
那么我就可以这样电流是10时输出频率为25HZ,11—13A时输出频率为35HZ,13A以上就输出频率50HZ。
也可以这样10—15A的电流变化等于25—50HZ的频率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先把电梯与扶梯搞清楚了;
扶梯用变频器改造十年前就有了;

电梯与扶梯叫法不一样我还真不知道。我因为用电带的梯都可以叫电梯,我家要走上去的楼梯才叫扶梯。

网友H:
不适用计量的方法控制的吧

网友H:
没有看过变频的相关资料吗?它是用V/F特性来降低电流,实现节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看过变频的相关资料吗?它是用V/F特性来降低电流,实现节能的!!!

异步电动机的转矩是电机的磁通与转子内流过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在额定频率下,如果电压一定而只降低频率,那么磁通就过大,磁回路饱和,严重时将烧毁电机。因此,频率与电压要成比例地改变,即改变频率的同时控制变频器输出电压,使电动机的磁通保持一定,避免弱磁和磁饱和现象的产生。

其实我想说明的是电梯可以节能与怎样节能,不是要告诉别人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我们要说的简单点。让一个不懂电的人也能理解与相信这东西是可以节能的。我们要说服的是不懂的人。太专业了他们也搞不明白。象你已经都知道了变频器可以节能而且知道变频器的工作原理的人可不多。
我们应该多说服用变频器的人而不是做变频器的人。只有说服了用变频器的人相信是可以节能,做变频器的人才有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适用计量的方法控制的吧

只是一个比喻

网友I:
我感觉是设计上有欠缺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感觉是设计上有欠缺

请指教

网友J:
我觉得方案不好,你说要扶手电梯按负重来决定速度,那么当电梯上是1个人时的速度跟20个人时速度就不一样啦,这样不觉得是很怪怪的嘛??还有当40或更多人的时候电压频率是不是要超过50hz??当人多是时候,扶手电梯的负重开始时都是在增加的,那么这时段电梯是否也一直在加速呢??

网友K:
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要找到会做的人,呵呵,我介绍你使用西门子的功能强

网友L:
我觉得想法是不错的。我觉得这样做可能好点:就是如果在一段时间里如果没有人坐的话,可以降频,速度慢点没什么的,反正没人坐,可以省点电。我不建议按人多人少来改变电梯的速度,如果人一个人的话是不是自己走上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方案不好,你说要扶手电梯按负重来决定速度,那么当电梯上是1个人时的速度跟20个人时速度就不一样啦,这样不觉得是很怪怪的嘛??还有当40或更多人的时候电压频率是不是要超过50hz??当人多是时候,扶手电梯的负重开始时都是在增加的,那么这时段电梯是否也一直在加速呢??

呵呵
问题提的好,你也说了我提的是方案,在真的去实现的过程中肯定有很多问题还需要解决,你提的问题都是很好解决的。我们可以定一个最高速度与一个最低速度解决你说的问题撒。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想法是不错的。我觉得这样做可能好点:就是如果在一段时间里如果没有人坐的话,可以降频,速度慢点没什么的,反正没人坐,可以省点电。我不建议按人多人少来改变电梯的速度,如果人一个人的话是不是自己走上去啊?
按人多人少来改变电梯的速度是为了更加的节能啊

网友M:
是否节能是用负载输出电流来衡量的,不能说频率低了就节能。,

网友N:
可以试试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是否节能是用负载输出电流来衡量的,不能说频率低了就节能。,

节能就是比以前少用电但是效果差不多,效果差不多但用电少了就是节能了,变频只是节能的一种方法。在负载不变脉宽不变的情况下频率低了用电是就少了。还有节能不是就指节电。你每天将你的牙膏量控制好不要浪费也是节能啊。能做个牙膏控制器那也可以算节能产品

网友O:
例子举得不恰当,变频器不是对什么用电设备都有节能作用的,同一电器负载变化较大的节能比较明显,比如风机,大多单位对风机的风量(或风压)要求不是一个常量是变化的,当要求 风量(风压)较少时可通过变频器改少电源的频率,比传统的蝶阀控制节能较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O:
例子举得不恰当,变频器不是对什么用电设备都有节能作用的,同一电器负载变化较大的节能比较明显,比如风机,大多单位对风机的风量(或风压)要求不是一个常量是变化的,当要求 风量(风压)较少时可通过变频器改少电源的频率,比传统的蝶阀控制节能较明显

节能就是比以前少用电但是效果差不多,效果差不多但用电少了就是节能了,所以说要想节能还要看它有没有节能空间。电梯与风机的节能空间是不样的。电梯与电梯节能空间也是不样的,风机与风机的节能空间也是不样的。例子就是例子不可能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