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请教各位师傅个三菱触摸屏的问题!
还是变频调速的相关问题。我要在触摸屏上写入频率,然后对应的电机转速就会发生变化,这是无极调速。问题是我写入的时候设置了一个触摸键转换页面,出现了一个键盘输入数字,按ENT键不能直接把数写入返回到原来的画面???而且我输入数字后没发现有显示,是不是要连接PLC通讯后才能显示和返回原来的???
对了,触摸屏型号是F940GOT-SWD-C,谢谢!

网友A:
没有PLC吗?

网友B:
以前可以吗

网友C:
当然要连上PLC了,这样才会送到变频器里面的

网友D:
如果输入数值的地址是PLC内的地址,那当然要连接PLC才行了

网友E:
呵呵;F940是不能直接与变频器通讯的;

楼主:
有,三菱FX2N的

楼主:
问题是我要在触摸屏上写入一个频率,然后送PLC读取,对应一个速度反馈到电机上,电机的转速发生变化。这个用触摸屏怎么写入的数字应该跟PLC没关系吧?

网友E:
呵呵;当然有关系;
F940上操作的数据全是PLC的寄存器;
FX2N你用DA模块还是RS485控制变频器调速的?

楼主:
用DA模块。在触摸屏上输入的频率数还得连接PLC通讯后才能用啊,谢谢了。

网友E:
没错;
HMI上的数据对应是PLC内的数值,D/A模块将这个数值转换成电压信号,再给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