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我站一台潜水泵,不下水潜水泵绝缘电阻正常,下水后摇绝缘电阻为零,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这台泵还能不能用?
                 谢谢了!

网友A:
那肯定是不能用了
会电死人的

网友B:
不能用了,可能内部进水了。

网友C:
检查一下看引出电缆是否有问题

网友C:
如电缆及泵的密封没问题,可将泵的定子做绝缘处理(浸漆)

网友D:
不能用了,漏电

网友E:
肯定是有漏电的地方,有好好的检查一下,要不会出事故的。

网友F:
是密封的问题,线圈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G:
0欧姆??!!!
应该是线路的问题吧……

网友H:
这是绝对不能用的了

网友I:
是用兆欧表量的吗,是油冷还是水冷?下水多长时间.如果是3相的星点漏点关系不大.

网友J:
能用,没事,正常!

网友K:
拆开好好查修一下吧,端盖,密封的地方。线圈估计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