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各位师傅好,小弟请教下,三菱Q PLC支持注解写入吗,怎么样把注解传进去
还有三菱GOT1000,比如我要进入一个画面要求输入密码,是要写程式还是在软件里设置
两个问题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A:
GOT1000,比如我要进入一个画面要求输入密码,是在触摸屏编程软件中设置,设置安全等级
Q是可以写入注释的,没有这样用过,没注意到哪里要·特别设置,你可以在写入程序时,把下载选择项对话框中的“注释”一起选择下载下试试

楼主:
谢谢兄弟你的回答,可是我以前没有用过三菱的GOT1000,能发个实例吗。

网友A:
三菱的GOT1000密码设置,在编程手册里有说明的
你可以看下手册

网友B:
新人报到:GOT的问题就不说了,基本上GOT都有这方面的功能,自己去看看书就OK了,三菱的QPLC比较灵活,其参数设置也很灵活,你所说的问题可以通过QPLC的参数来完全搞定,建议去看看QPLC的手册,60213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