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请问各位高手,光电开关可以直接接到PLC上吗?

网友A:
光电开关是什么型号,PLC 又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
通常是可以接的,但要考虑源型还是漏型,电压等

网友C:
如果是三菱FX1N/2N等,只能用NPN型输出的;
FX3U\OMRON等可以用PNP,也可以用NPN;

网友D:
应该可以

网友E:
个人认为是可以的。

楼主:
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CPU226,反射型光电开关 输出高低电平,用PLC内部的计数器来计数,光电开光直接接到PLC上PLC能检测到它输出的高低电平吗?

网友F:
可以!但你所用的24V电源最好另外供给!

网友G:
应该可以
请注意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帮忙,能不能发一个检测距离2-3米的反射型光电开关型号?再次感谢各位高手

网友C:
呵呵;CPU226上本身的电源供电没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帮忙,能不能发一个检测距离2-3米的反射型光电开关型号?再次感谢各位高手
omron E3Z-D61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三菱FX1N/2N等,只能用NPN型输出的;
FX3U\OMRON等可以用PNP,也可以用NPN;
没有这么绝对吧!加个上拉电阻/下拉电阻,不管是PNP还是NPN都可以接到任何一种24DI的PLC上。
一般情况下PNP、NPN都是OC门的,否则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呵呵;
用电阻上拉或下拉相当于转换了,当然是可以;

网友J(2009-06-16):
只要PLC的输入口匹配就可以,电源可以分开

网友K(2009-09-15):
日、韩系的PLC一般是漏型的,要用NPN型光电开关
西门子的NPN或PNP都行,同时双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