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请教各位大侠:这里有一个PLC编程,要求启动程序后,任何时候按下停止按钮,都必须执行完整个程序后才能停止,请教如何设计停止程序呀。万分感谢啦!

网友A:
你的程序动作是不停循环的吗?
如果不是,那完成后就自动停止了。

启动后可以自已做个标志位,当动作完成后复位标志位
按下停止信号后,可以用个锁存,
用这个锁存的信号,再和这个标志位同时判断,只有标志位OFF时再起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