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9-05-16):
求问哪里可以下载三菱fx-20Gm模块的中文逻辑图编程软件和软件使用手册

网友A:
没有中文的,只有英文的

网友B:
首先软件只有英文的,没有中文的
手册有一本中文的叫《FX210GM/20GM 硬件/编程手册》,但在编程讲解方面和实际软件中的图标不是很对应,功能是讲的很清楚的
如果要和软件中的图标对应,可以在软件中放置图标后,点下图标按F1后回出来英文的帮助说明,这个比较直观形象的

网友C:
呵呵;软件是SW0D5-FX VPS-E,这个只是E文及日文的;
手册三菱网上有中文的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