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6):
各位,我后来用2N的PLC 试了一下指示灯和数据都正常,再次请教一下用过的朋友3U和2N在高速计数上接线和编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这是昨天发的贴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49&ID=196647

网友A:
高速计数算是一样的,FX3U有更多的功能,比如双向4倍计数
实在不行,就去掉其它程序,就用几步和计数相关的程序试,不行就把程序贴上来看看

楼主:
我用的只是单相单计数,也就是C235,并且我改成2N时就只是把PLC 类型改了其它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