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有从事过这方面工作的朋友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A:
三轴伺服驱动(需要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焊接控制.前者只要硬件选择合适,编程不怎么复杂,后者要对焊接工艺和焊接质量标准十分熟悉,设备的机械精准非常重要,同样编程也不算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伺服驱动(需要圆弧插补和直线插补)+焊接控制.前者只要硬件选择合适,编程不怎么复杂,后者要对焊接工艺和焊接质量标准十分熟悉,设备的机械精准非常重要,同样编程也不算太难.

焊接工艺倒不难,我担心就是控制软件方面,可不可以自己请人开发,硬件应该都可以外购的吧

网友B:
楼主是想用什么来控制呢?是单片机呢还是PLC?如果用PLC的话,建议你编写上位机+PLC的模式。

网友C:
如果用触摸屏的话,在PLC中编程就可以了,难度不是很大的

最好做成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