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我用的是松下PLC,测试中需要接至少8个表的输入,怎样外扩输入通道,他们是怎样实现通信的?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松下哪个系列?
FP0 FP1  FPG\FP-X,说清楚了;

网友B:
没有模拟量扩展模块么?

网友A:
呵呵;松下每个系列对应的都不一样;
所以要先给定PLC的型号;

网友C:
松下有许多模拟量模块可用,楼主的要求用一个AD8模块(8路模拟量输入)就可解决.模块与PLC连接以后不必通讯,直接在相应的寄存器里就可以读出数据,经过PLC换算以后就能得到仪表的读数了.这些数据也可以通过触摸屏显示出来.

网友D:
具体模块要根据具体型号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