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网吧采用三相四线,有接地。申请的是25平方铜缆线,分2个电表进来,各是16平方进线。这根25平方的线拖了88台电脑,5台5匹空调。漏电保护断路器额定电流一个是100A,一个是63A,额定极限短路极限都是5000A

有时机器开满了,运行个2天都不跳,有时没什么人的时候倒跳了,而且基本都是电表下的总空开跳了,而且经常是2个电表的空开一起跳掉。

有几次总空开跳掉的时候,有一两排漏电保护器跳掉了,但总空开送上后,跳掉漏保也可以正常送上,印象中只有一次无法送上,把该漏保相关的电脑电源先拔掉后,可以正常送上,但把拔掉的电源线再插回去,机器都开起来,又不跳了。

现在基本是各几天总归跳一下的,每次跳掉马上送上跳掉的总空开就可以正常用了。很奇怪的问题,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的师傅请帮个忙.

联系人:李先生  电话: 1 5 9 0 6 2 5 3 0 7 7

基本满载的时候不跳,满的时候楼下88台电脑全开,空调全开,每跳过。
跳的时候一般都不是满的时候,而且空调也都没开。

网友A:
那你的空开是配多少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空开是配多少安的

刚看了一下,漏电保护断路器额定电流一个是100A,一个是63A,额定极限短路极限都是5000A

网友A:
你可以测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少,看看有没有过载

网友B:
空调占了多大负载
你们两表什么意思 两三相四线电表 那总开关不只一个吧 你们是先过开关再过表?
既然各个分支开关有漏电保护那么总的开关就没有必要了。不然只会找麻烦,试想一下要是某一个分支开关没有总的开关灵敏的话老是越级跳的话必然扩大事故面积

网友C:
你的这问题,解决方法:把所有负载全排除,用兆欧表测一下对地电阻,要大于两兆欧以上。如对地电阻正常。把所有的空调也测一下绝缘是否良好。如正常那说明电脑感应电流太大所至。因为你是网吧电脑比较多。这种现象用表是测不出来的,但电脑不能用兆欧表测量。解决这种方法,你最好购得两只抗干拢能力好的漏电断路器,要么在空开下端加装一只大功率滤波器。装了大功率滤波的空开只能让电脑使用。空调最好与电脑分开。你的空开用小了。电脑用1只100A的。空调用100A有点小了点,空调同时开就大约125A左右。生活照明用63A就行了。你是三相四线进户,你的当时排线就应该,照明跟生活一路,空调一路,电脑一路单独分开比较合理。ABC三相平均分配。

网友C:
补充一下,电表应装三相四线表一只就可以了,100A的

网友D:
观察跳闸时有几台电脑在用,看主要是用哪一相,怀疑偏相

网友E:
跳的原因应该是漏电,检查一下插排什么的

网友F:
不跳闸才怪呢!!!

跳的次数太少了!!说明开关质量不好!!!

负荷电流太大了!!!,开关太小了!!!

网友G:
仔细计算电流。选用电流值大一些的高分断路器。有条件的话选塑壳断路器。实践证明有一些高分断路器,在电流达到80%左右的时候容易跳闸。

网友H:
应该是空调的问题啊。空调不是长期运行是一停一开的。而空调的开机电流是工作时的好几倍。要是赶上两个或两个以上空调同时起动不就会出现过流吗。所以保护了。
你可以试试人工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空调同时起动

网友I:
我也认为是空调的问题

网友F:
1、空开有点小,但不是跳闸的原因!建议换160A的两个

2、由于大批电脑工作时产生的谐波,有时会干扰漏电断路器工作,导致误判断跳闸!

解决办法:可以换接触器,由【鉴相鉴幅式漏电继电器】来检测是否漏电,控制接触器吸和,,,,,,,,,,,也可以用【鉴相鉴幅式漏电继电器】和带欠压脱扣装置的塑壳断路器配合工作,,,,,前者工作时有时会有噪音,后者无噪音

PS:有些人来论坛是为了赚分的

网友J:
我同意14楼的意见
在有就是电脑的漏电电流造成的

网友K:
是天津吗?

网友L:
原则上一台电脑的漏电流在3mA左右,你看看你的空开接了几台电脑,再有电脑插座的接地啊一定要好,否则会出现频繁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