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 安装问题

楼主(2009-05-17):
请教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不好意思没传上去图片

网友A:
你安装的是哪个版本的?
电脑系统是什么?

网友B:
这个应该是Pro-Ex或者Pro-DESIGNER.

换1台电脑试一下吧。

楼主:
是不是系统不行啊

网友C:
小弟说几句。会不会是要先装低版本的然后在慢慢升级,也许你的系统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系统不行啊

你先换1台电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