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缩放比例问题~~!!

楼主(2009-05-17):
以前看见的程序缩放比例一般用4条程序定义,最近新看见一个程序,不明白它的缩放比例怎么是5条?请教各位~!最后一条有什么用?

网友A:
这个都是根据实际编程的,不能生搬硬套

网友B:
这些是初始值,注意4,5是不一样的。

网友C:
CP1H的PLC分为3种缩放方式,每种缩放的意义与编程方式不一样。

楼主:
我使用的是CS1G-H,程序中的模拟量比例缩放并没有使用SCL指令,而使用的是新功能块调用。但是我在程序里并没有找到第4条指令是干什么用的,所以有些不明白,想问问各位是不是可以不写第四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