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大家好,我有些问题想请教大家。
FP1能通过不同的输入端,实现对步进电动机行进路程的差异控制吗?
说白点就是说,分别往不同输入端子发送信号(既闭合Xn),可以实现步进电机不同的转动角度吗?
也就是说F164功能可以重复使用吗?

我是新手,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
好像是松下的PLC,没用过
但度于PLC来说,通过不同的输入信号,控制不同的转动角度没什么问题的
可以用不同的信号,向定位指令中的写入不同的脉冲数就可以实现了
F164是定位指令吗?定位指令重复用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恩,谢谢了,我在试着做一个机械系统。
要求两个步进电机,可以分别完成九个距离的(都是从一个出发点,朝一个方向运动的)控制。
根据不同的信号,对电机进行控制。给电机一一个信号,电机一先走一个距离,再对电机二一个信号,电机二再走一个距离。电机一的九个位移和电机二的九个位移可以随意两两配合。
不知道我说的清楚吗?希望能有人给予解答,哪怕给个我要重点研究的方向也行。
谢谢了

网友B:
没问题的,F164功能是调用寄存器的参数运行的,你只要接通不同的输入点对参数进行不同的赋值,使F164输出不同的脉冲就可以了.对同一个电机(或输出点)来说不必重复使用F164的.对于两个信号来说,一个用Y0输出,一个用Y1输出,也应该没问题的(它们互不干扰就行).现在的FPWIN编程软件有个"向导"功能,就象填表一样填几个数字就可以自动生成比较难编的脉冲输出(伺服驱动)程序了.

网友C:
可以的,但是功率不够,最好用步进驱动器

网友D:
FP1是老的松下PLC;
用几个输入点组合相当于给定不同的进给量;

网友E:
FP1的,我也没有用过。但是现在FP1早就过时了。并且好多地方功能都很有限。

网友D:
FP1早停产了;这个单机从14点~72点的;
升级的就是PF-X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