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帮忙解释一下原因,星三角电机,在起动后几秒种自动停了下了,开关又不跳,

网友A:
是不是热继电器动作了?

楼主:
有呀,也转了也几秒呢,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电机有没有过载,干脆你先把电机线拆掉试一下,如果这样还停那就是控制线路的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呀,也转了也几秒呢,

星接转了几秒,没有成功转为角接。

楼主:
嘿嘿,当然不过载了,其实也是我们想不出是什么原因而已,后来拆下电机,换了轴承,烤下电机线圈,装上又得了,搞了我们大半天,

网友C:
你的星形转换倒三角是时间继电器怎么样
应该是没有转换成三角。星形转换倒三角时时间继电器是一直通电吗 还是延时时间到给三角那个接触器一个瞬间闭合点让 三角这个接触器自锁时间继电器断电。自己都将不清楚 叫大家怎么分析

网友D:
真是怪事啊,可能是热保跳了

网友E:
重载启动,热保动作。

网友F:
是不是用的接触的辅助触头氧化了?

网友G:
不会是漏电保护器动作了吧

楼主:
哈哈,说清楚点吧,是到了星转到三角时就停了下了,三个接触器都跳开了,问题出现时,我们只是在大修时,反电机线拆了,其它没动过的,其它应该没问题的,可能是电机发神经了,

网友H:
LZ之前肯定修过!应该是电机线相序不对!你查下三相相序吧!

网友I:
并星点的接触器上的辅助接点坏了

网友J:
控制线路有问题
看看三角形接触器触点好不好(自锁触点)

网友K:
保护动作了

网友L:
好像是时间继电器接错了,转换的时候KM2还没来得及吸合时间继电器就断了。把时间继电器和KM1线圈并联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M:
应该是时间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N: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就是转换不过,但能切断星形,不知你的控制电路,转换直接用的时间继电器还是又加了一个转换中间继电器,问题就出在这里,你好好查查吧

网友O:
本人以前也遇到过此故障,检查故障原因为电动机uvw和u1v1w1六个接线柱接线错误所致

网友O:
星型启动正常,转换三角形接线错误无法形成回路,致使电动机停车。

网友P:
我同意楼上

网友Q:
转换时相序错了,造成刹车停止,造成过载停机

网友R:
应该是控制电路的问题,,就在星,三角转换的过程中,

网友S:
还有可能电压低了,你好象把电机什么换了,下次再出现这问题的话先测下电压低于375你就要注意了,电压不是太低的话可以把启动时间调长点  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T:
时间继电器的触头可能接错了,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U:
你如果之前拆过电机线的话,有可能你三角形接线接成同相了,那样的话你星形时能起动,可三角形运行时绕组的头尾都接在同一相上,没有电流。

网友V:
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星形转三角形时主电路压降过大,造成控制电压过低,接触器无法吸合。压降过大原因有:1、电机接线错误  2、负载过大 3、星形转三角形时间设定过短 4、主电路进线容量不合要求(也许还有变压器的容量)。

网友W:
查控制线路

网友X:
同意27楼
肯定是哪个保护装置有动作,27楼分析的比较全面,当然也不排除元器件坏。

网友Y:
赞成21楼,二次接线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