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include <REG51.H>           //1

unsigned char dis0=0x99;      //2

unsigned char dis1=0xb0;      //3

unsigned char dis2=0xa4;      //4

unsigned char dis3=0xf9;      //5

/*=====================6===============*/

void delay(void)                   //7

{                                        //8

      unsigned int i,j;             //9

      for(i=0;i<2;i++)            //10

      {                                 //11

             for(j=0;j<121;j++) //12

             {;}                        //13

      }                                 //14

}                                        //15

//=====================16===========

void main(void)                   //17

{                                        //18

while(1)                              //19

      {                                 //20

P0=dis0;                       //21

P2=0xfe;                      //22

delay();                        //23

      P0=dis1;                       //24

      P2=0xfd;                      //25

delay();                        //26

P0=dis2;                       //27

P2=0xfb;                      //28

delay();                        //29

P0=dis3;                       //30

      P2=0xf7;                      //31

delay();                    &, amp;nb, sp;   //32

      }                                 //33

}                                        //34

网友A:
删除这段程序    &, amp;nb, sp;   //32 就OK

网友B:
呵呵,是想让数码管循环显示,1,2,3,4啊!楼上说的对,这段程序是没什么错误的,想必多出的那一点是手误吧!如果不能显示的话,可能是硬件连接上有问题吧,p0口接了数码要加上拉电阻的,还有可能你显示的时间间隔可能得调一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