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我调试的是ABB acs510  的变频器,电机高低速运行,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加速时间与减速时间应该怎么设定啊?加速时间长了容易过电流,减速时间长了容易过电压,这都是问题!请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公式可以查询啊!!

网友A:
这些都是根据实际的负载情况来调的。

网友B:
呵呵;
同样的型号接不同的负载,对应的时间设置就会差很大;
时间可以从大慢慢往小调,加速时间以启动时不过流为准,减速时间以停止时不过压为准;
不能计算出来的;

网友C:
你说的不对啊,超长超不会过电压与过电流的

网友D:
加速时间就是输出频率从0上升到最大频率所需时间,减速时间是指从最大频率下降到0所需时间。通常用频率设定信号上升、下降来确定加减速时间。在电动机加速时须限制频率设定的上升率以防止过电流,减速时则限制下降率以防止过电压。
     加速时间设定将加速电流限制在变频器过电流容量以下,不使过流失速而引起变频器跳闸。
    减速时间设定是防止平滑电路电压过大,不使再生过压失速而使变频器跳闸。

加、减速时间是有公式可进行计算的,举个例:
以风机、泵类(平方转矩负载)加速时间为例,其算式为:
          给定加速时间≥GD的平方乘电机最大转速/375乘最小加速转矩
    式中:
    给定加速时间(s)
    GD的平方----飞轮转矩(kg.m的平方)
    最小加速转矩(kg.m)
     从公式可看出公式复杂,且公式中有的数值在调试现场很难确定,这样计算就难准确,也就失去指导意义。
     因此在调试中常采取按负载和经验先设定较长加减速时间,通过起、停电动机观察有无过电流、过电压报警;然后将加减速设定时间逐渐缩短,以运转中不发生报警为原则,重复操作几次,便可确定出最佳加减速时间。

网友E:
我在调试的时候主要根据负载的状况和是否有刹车来确定,如果惯量比较大,而没有刹车,减速时间就比较长

网友F:
楼主说的不对,把长改成短就差不多了。
加速时间长了不会过压的,太短容易出问题;减速时间长了也不会有问题,太短容易引起直流母线过压(除非有制动单元)。到底多长时间合适,应该根据工艺的需要,要是工艺没有特别要求,就都按照10秒的默认值算了。

网友G:
楼主说错了吗?^_^

加减速度合不合适,实际验证下即可。在带上实际的传动负载以后,加减速过程监控下电机的电流,在额定值附近且系统不报故障即可。

网友F:
任老师说的是什么东西的额定电流?变频器的?如果变频器比电机大,可能永远都达不到额定电流。电机的?如果电机选的余量较大,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可能机械部分就会出问题了。比如我们的高炉的溜槽倾角,选了伺服电机,原因是伺服电机的启动力矩大,动作速度快。等到了试车的时候才发现,要把启动速度降低10倍,不然那些机械就要散架了。但既然伺服电机降低了10倍的启动速度,用变频器也完全可以达到目的了,而且变频器一般会配合抱闸,比伺服电机的电刹车稳定很多(伺服电机如果需要长时间保持不动,比较困难,会非常缓慢的转动,而抱闸则不会。)。
综上所述,加减速时间的选择要根据工艺、机械设备的强度等综合考虑,如果没有特殊要求,就选长点儿的时间算了。

网友H:
在加速过程中,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上升时,其定子旋转磁场同步转速也随之上升,但转子转速因为拖动系统的惯性而不能跟上,产生了转差。转差会使定子的感应电流加大。而延长加速时间可使转差减小,另一方面,加速时间非产生时间,从提高产生率角度出发,加速时间应越短越好。
    所以,加速过程的处理原则是:在防止加速过程中出现过流跳闸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加速时间。
在减速过程中,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时,电动机转子的转速由于拖动系统的惯性而跟不上同步转速的下降,使得转子转速高于同步转速而产生转差,并使电动机处于再生制动状态。再生制动状态时,电动机处于发电机状态,所生的转矩和转子旋转方向相反,能够促使电动机迅速地下降。但却引起再生电流的增大和泵升电压的升高。
电动机在再生制动状态时所发生的电能必须通过变频器向电网输送,输送的过程中,将通过逆变开关量反向并接的二极管全波整流成直流,加到直流电路两端使直流电路电压UD升高,称之为泵升电压,如果UD太高,将反过来导致速度电路损坏,所以当UD上升太高时必须通过能耗电路放电,把直流电路内多余的能量消耗掉,当泵升电压上升到超过设置的限定值时,便会引起跳闸(过压跳闸)。同样,减速时间也是非生产时间,从提高生产率角度出发,减速时间应越短越好。
所以,减速时间的处理原则是:在防止减速过程中出现直流电压过电压跳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减速时间。
加、减速时间的设置依据
1、控制系统和生产机械对加减速时间的要求
例如某些起动频繁的生产机械,由于拖动系统的加速过程不属于生产过程,因此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尽量缩短加减速时间。
例如某些输送生产线,要求在起动和停止时速度的变化率不能太大,否则会引起输送物的倾倒,这时必须使加减速适当加长,以符合生产要求为止。
例如在泵水管道中,由于水的阻尼作用,停机时电机转速能够迅速降下来,但如果降速太快会导致管道中出现“空化现象”而损坏管道,这时应加大减速时间以保护管道。
例如,在多台电机同步运行时,为保证同步顺利平稳地进行,作为主电机的加减时间应设置长一些,使在起动、停止过程中慢慢趋于一致。
2、拖动系统的惯性
一般情况下,可按拖动系统的惯性依据设置。什么是拖动系统的惯性?是指拖动系统维持原来运动状态的能力,惯性越大,维持时间越长。如何测定系统的惯性?使拖动系统全速运行,断开电源,计算其系统从断开段电源到停止的时间,时间越长则惯性越大,很明显,风机是惯性大的系统,而带有阻力的拖动则是惯性小的系统。
惯性较大的,加、减速时间可长一些;惯性较小的,加、减速时间可短一些。
3、实际设置加减速时间时,不需要去推敲和测定系统的惯性,开始设的长一些,然后不断减小,减小到不引起跳闸为止。
仅供参考。

网友G:
每一个传动系统,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极限加速电流和减速电流的。1:1也好,1:n也罢。通过监控系统的输出电流是完全可以认知的,而不是未知的。就像楼上所言,要通过设置一个加减速的时间,实际监控调整和确认。并不是蒙的,而是有依据的改变加减速时间来确认的。可以通过华罗庚的优选法,利用黄金分割等手段,快速确定系统最快的加减速时间。达到系统最大能力的加减速特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