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我单位国网66千伏线路进户,变10千伏后分若干变压器变400伏低压到用户。
现在低压400伏中用户功率增加,几个10千伏变压器所带的功率已经快要达到4000千瓦。
请问原来66千伏2000KVA的变压器是不是不够 用了,如果要换得换多大的。这4000千瓦的总功率在66千伏2000KVA的二次侧10千伏线路中能达到多少电流。

网友A:
暂时应该够了,

楼主:
没有别的答案了吗

网友B:
貌似功率是恒定滴!

你的66KV变压器没烧掉?

网友C:
66千伏便10千伏变压器几个?10千伏变400伏变压器几个?容量各是多大?
线路长度?等等都要拿出来在计算才行了

网友D:
危险!现在66KV没烧是因为变压器有较大的过负荷能力,再说你4000KW的负荷不可能是长时持续的吧,如果到夏天负荷又长时持续的话很危险.

楼主:
66KV经一个2000KVA的变压器变10KV
10KV再接800KVA.630KVA.400KVA.1000KVA.630KVA.五个变压器变400V接用户。

网友E:
2000KVA低压10KV的话有120A

楼主:
如果10KV的电流最大能达到120A那再到400V的电流最大能有多少A。

网友F:
容量与电压等级无关,2000的变压器带4000负荷,你开玩笑吧。

网友B:
楼主玩笑开大啦

网友G:
凶!居然没有烧主变,强!2000KVA带4000kw,是不是你弄拐了?

网友H:
真的吗?我怀疑?你太厉害了

网友I:
容量用   一次侧线电压计算,2000=1.732*66*I    一次侧电流为18左右
                                          二次侧电流为    118左右,
                         要换66主变,要看功率因数等,如果二次负荷达到4000kVA,就考虑10000的吧

网友I:
低压侧负荷4000的话,电流约为5800A吧

楼主:
在10KV上有5个变压器工作,初步估算满负荷有4000.不表示所有的机器都在工作。只是不知道主变66KV,2000KVA的变压器满负荷时是否承受。2次最大电流能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