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5-17):
也是给朋友帮忙,自己是做机械的。急!先谢谢诶。

网友A:
这个简单,就是控制电机正反转,在加个上下限位,一般的电工都会弄的,你找你们的电工帮你弄。

网友B:
说一下具体的要求吧

网友C:
说一下具体的要求吧 升降机是液压的吗?

网友D:
二楼的 ,不光是上下限位的问题,尤其这种工地上机械你得考虑到安全因素,升降机还有前后门,门上也得加限位,有的还有天窗 ,这个也得有限位,总之安全第一!

网友E:
这也太简单了

网友F:
如果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就是个电机正反转,加上下保护限位就可以了
让他自己在网上找电机正反转的图就可以了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二楼的 ,不光是上下限位的问题,尤其这种工地上机械你得考虑到安全因素,升降机还有前后门,门上也得加限位,有的还有天窗 ,这个也得有限位,总之安全第一!
你倒把问题说具体点,好设计啊